楼主(2011-07-18):
我们公司有一台供水变频器水压力不能调节更换压力表也无效设置百分比也无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就改一下方式,采用变频器自带的操作面板,数字设定,看看电机是否转。如果还不转。估计变频器坏了。

网友B: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 再设定你们所需要的参数再运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