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RT 一台门机最近变幅经常报OL3过转矩/转矩不足 (闭环控制)
故障发生时,U2-04=1.11HZ   U2-05=117.4A(电机额定电流为64.0)
变频器参数设置L6-01=4 L6-02=180% L6-03=1.5

请问给位这是什么原因?与编码器有关系吗?制动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检查制动器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制动器是否打开?
听司机反映是运行到一半突然报故障,有时候也报OV

网友B(2011-09-07):
将启动电压参数提高一下才行,你频率那么低也就变频器输出电压低!而且你负荷电流那样大调整变频器参数吧,你就有不同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