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单相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与其所带的运行电容有什么关系?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法有哪些?谢谢!

网友A:
运行电容 容量小了,电机转速慢,而且没有力。单相电机调速可以电容调速,也可以变频调速,楚这两个调速外别的调速成本高,故障率也高,不推荐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可行 不?

楼主:
单相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到底与哪些参数有关呢?就没人知道吗,求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