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01报F16故障

楼主(2011-07-18):
原一直正常工作,今突然间报此故障,而且无法复位。电机和电缆都是原来的不变。。可以用3017把这故障屏蔽。请问什么原因?如果屏蔽故障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查一下出线或电机有没有接地?钳形表查一下电机三相电流是否一样?

楼主:
摔开电机后还是出现这故障

网友B:
如果断开电机线启动还是报警的话,很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的问题,查查电流互感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C:
这种故障大多数还是电机的问题,你最好用摇表去量一下你的电机及电缆,在电缆脱开的情况下,本地启动变频,看看是否还报接地故障。如果再报,就打ABB的400电话了。

网友D:
脱开电机还出现,说明变频器本身有故障了啊,再脱开电流传感器试试还报故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