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我只知道三相380V的电压,就是相线与相线之间是380V,相线与零线之间是220V。  请问三相220V的系统,相线与相线之间是220V吗?那相线与零线之间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有啊,变压器变不就行啦,相线与零线之间电压是110V

网友B:
我们原来学校就是三相220

网友C:
没使用过三相220V的电压……

网友D:
日系和台湾大都是用三相220或200V

网友E:
呵呵;日本都是这样的;
日资在大陆的很多也是这种电压供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日系和台湾大都是用三相220或200V

是的,我们单位也有几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G:
还有这样的啊,才知道

网友H:
有的,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都有

网友I:
日本三菱的伺服驱动器输入是三相220V。

网友J:
以前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K:
小功率的(10kW以下)三相电机,如果注意以下铭牌数据都有3相AC220V/AC380V字样,也就是说,当电机星接时,输入电源3AC380V;角接时,输入电源3AC220V。

因为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都是3AC220V等级。对应的电机星接即可。

网友L:
如果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应该是127V吧

网友M:
这种情况很多的,我们国家采用的是前苏联的标准:380V/220V低压供电标准。线路运行中电压高,电流小线损小一些,导线的线径也可以小一些,节省有色金属;对导线的绝缘性,对安全距离要求高于一些,对人的危害性相对大一些。美国(欧洲)标准:220V/120V低压供电标准,线路运行中电压低,电流大一些,导线的线径就要大一些,有色金属消耗大,对绝缘的要求,对安全距离的要求就没我们的高,对人的危害性比我们小一些。貌似全球就这两种供电标准滴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小功率的(10kW以下)三相电机,如果注意以下铭牌数据都有3相AC220V/AC380V字样,也就是说,当电机星接时,输入电源3AC380V;角接时,输入电源3AC220V。

因为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都是3AC220V等级。对应的电机星接即可。

你是说国产电机吗?
我怎么记得是小于等于3KW的的电机出厂时星接/380V,可以改成角接/220V,4KW电机就没法用在220V/三相上,除非拆开电机重绕。

对应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状况,电机改接成角接才是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如果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应该是127V吧

60HZ110V

网友O:
日本过来的设备都是三相220v,相线与零线是110v。

网友P:
同意17樓
主要是因為設備要求的關係

网友Q:
有220v变频器输入端为L1 L2 L3 不过接任何两个就行了L N220v输出为三相220v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你是说国产电机吗?
我怎么记得是小于等于3KW的的电机出厂时星接/380V,可以改成角接/220V,4KW电机就没法用在220V/三相上,除非拆开电机重绕。
对应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状况,电机改接成角接才是呀。
哎呀,真不好意思,是我笔误了。是的,应该是角接对应2AC220V输出的变频器!我写错了。

网友R:
我以前在那个公司,出口巴西的就是三相220的,他们国家也有三相380的 怪的很

网友E:
日资在苏州那么的工厂大多都是三相220V供电的;
他们单相是AC110V的;

网友S(2012-10-02):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三相380V的电压,就是相线与相线之间是380V,相线与零线之间是220V。  请问三相220V的系统,相线与相线之间是220V吗?那相线与零线之间电压又是多少?
现在船用生活用电都是三相220伏。用变压器实现。零线也不需要

网友T:
3相220V,50H2单相127V

网友T:
也有单相220v变3相380V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