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请教咸工:三菱E740-2.2空载时运行正常,输出电压平衡,带负载时,一启动就跳变频器过载,该变频驱动和模块是一体的,怎么修啊?

网友A:
E系列是一体的,要换就整个换了;

网友B:
查一下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无失效现象?电流检测电路如果也是模块内置的,则只有更换模块了。
故障表现是模块不良或驱动能力不足。也不能忽略对电流检测信号通道的检查。

楼主:
多谢咸工,我再仔细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