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端上PUL+,PUL-(脉冲信号),DIR+,DIR-(方向信号),ENA+,ENA-使能信号。想请问下这些输入点的-端是不是并联接外部电源的低电位,所有正端接PLC的输出的高电位?电压是24V还是5V?方向信号是怎么回事?使能是驱动步进电机运行的信号?脉冲量是控制走的距离,速度和方向?

楼主:
补充下,步进驱动器是雷赛M860的资料上没写信号电压几V,要接5V还是24V?

网友A:
驱动器上没写,PLC上也没写?

网友B:
肯定有这方面的使用说明的,找找吧,

网友C:
给你参考参考!自己还是动手找一下对应的驱动器手册,一些细分的拨码开关设置我没给你截!

网友D:
步进电机多数是5V的,接PLC的24V时要串电阻
应该有说明书的

网友E:
如楼上朋友所说, 脉冲信号一般都是5V

楼主:
谢谢大家,那个问题我问了步进厂家明白了。现在想问下用步进电机做直线运动从A点运动到B点。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 那步进走一圈就需要200个脉冲(不算细分),那如果运动距离超过32位数据寄存器的值,那可以做2次或者几次发送脉冲吗?

网友F:
4写的好学习了

网友G:
好像不可以,用伺服电机可以,配一个伺服驱动器和一个运动控制单元就行了,设置好参数分两次连续进给就行了

网友A:
我感觉应该可以在PLC程序里完成比较后再执行一次~!

网友H(2012-02-02):
这个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