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圆倒角的cnc车削技巧
  零件的圆倒角一般有三种类型,图1是最常见的一种。图中的虚线是床坯轮廓面。具体的零件图会给出a、b和R尺寸的数值。加工时,首选80°等边菱形刀片端面外径刀,刀片的刀尖圆弧半径r可根据加工情况选定。这里以刀片左侧的假想刀尖点为刀T的代表点。
  现在讨论车削方案。假定先车端面、后车外径。从A点开始,用工进向下切削端面。切完端面后,让刀具快速到达B点,再用逆时针圆弧插补切削到C点,接着用工进向左切削外径。根据a、b、R值求B点相对于O点坐标的顺序为:先算出圆心H点的坐标,再用r经过M点过渡就可算出B点的坐标。根据已算出的H点坐标可得出N点的坐标,然后C点的坐标就出来了。这种加工方法的优点一是省时间,端面不用向下切削后再向上吃小量拉一刀,二是编程简单:圆弧插补G03段内的I为零(可省略),K为负(R+r)值,不必做几何计算。如改成先车外径后车端面,也可用类似上述的方法来车削。

图1 最常见的圆倒角
  圆倒角的第二种类型如图2所示。图中给出口a、b、R、a、b值,刀尖圆弧半径r由工艺选定。为看得清楚,床坯的外轮廓在图中未画出。这里选择先车端面后车外径。从床坯之外的A点开始,向下切端面后,让刀具快速到达B点。B点与端面的距离L可自定。本方案的技巧就是在于添加一条距端面L距离的这条过渡线。刀具由B工进到C,再逆时针圆弧插补走到D,再工进到E,最后-向左切削外径。图中B、C、D、E相对于0点的坐标值,可用6个已知数求出,在此就不再详述。

图2 第二种圆倒角
  圆倒角的第三种类型,是要求圆角分别与端面、外径相加,如3所示。

图3 第三种圆倒角
  如果精度要求一般,可用普通级刀片按左图所示方法加工。从毛坯外径的A点开始,向下切端面到B。AB与0C间留一个很小的量,如0.05mm或0.1mm。再用小进给量切削到C,工进向上拉到D,再切削圆角到E,再向左切削外径。如果圆角的精度要求高,应相应提高刀片的精度等级。如果这种圆倒角的精度要求不高,可按右图所示的方法加工。这里的技巧是对端面与圆角的相对位置作一些工艺修正,以达到端面不用车削两次的目的。具体切削步骤为:从毛坯外径之外的A点开始,向下切完端面后,快退到D,再切削圆弧到E,再向左切削外径。注意修正量L的选取。只要车削 端面后快退时不拉伤端面,L值应尽可能取得小一些。这主要取决于机床导轨的间隙和刀架的刚性,具体值可通过试切来决定。【shukongcn.com整理】 [ 下一篇:硬车削的应用实例分析上一篇:2M9120A万能工具磨床头架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