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在这台绕线机上有两个三菱伺服电机,其中一个坏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新的上去后,与另一个电机不同步了,请教各位高手,伺服驱动器里如何调整。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置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B:
电子齿轮分子与分母对应参数看一下二台设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C:
是换了驱动器 还是电机 ?
估计是换的驱动器吧,象楼上2位大师说的应该是电子齿轮那些参数不对。

网友A:
驱动器里参数怎么调整
如果是更换同样型号的,参考之前的驱动器中参数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换的是新的伺服电机。不是驱动器

网友D:
我们厂子调试伺服电机是都是有参数设定的,每台的伺服电机的参数设定好像是不一样的,要想同步就得测试 反复的调试,然后才确定设定参数,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因为对伺服电机不懂只是看到他们调试了

网友B:
只换电机的话,对应的速度及走的距离是不变的,但出发的位置可能不同,你找一下原点;

网友E:
z相是不是对的不太好?

网友F:
调整下速度反馈

网友G:
只换了电机,那么以前的 归零的零点位有没有动过?

网友H:
到底是换伺服了还是换电机了,还是伺服和电机都换了?

网友I:
楼上的可能比较大。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吭一声,问题解决没有,关注中。

网友J(2011-10-16):
编码器的事,查查吧

网友K(2012-01-10):
找回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L:
学习了.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