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关于一个弹簧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具体问题:这是个步进泵;里面有多级齿轮。
现在情况是外面的注射器(实际是里面齿轮某个方向运动)往上运动时正常,而往下时(里面齿轮另外个方向)就卡了不动了。怀疑问题是哪个弹簧有问题,现在找不到图纸,也不知道这个弹簧是如何安装的(位置无误,就在这里)。
不知道 坛友有何高见,给个意见吧。谢谢了。
有回复也可以联系我QQ:11019838 非常感激。

网友A:
注意观察一下,肯定会有安装痕迹的

网友B:
一般弹簧安装时都有一定的张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