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就是说 一个点  控制2个电磁法        就是说     这个点的输出    一个电磁法亮      松开 灭了    在输出下  另一个电磁法亮   能实现?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
是有实际问题、想到用类似的控制,还是、仅仅是对输出点的疑问?

网友B:
是不是一个输入点控制两个电磁阀,这个没问题。用位移

网友C:
外围加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D:
不能总之一个输出一种状态

网友E:
能但要加额外的控制电路,太复杂,没有必要研究

网友F: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同时带几组;但动作要是同时的;

网友G:
用二位五通电磁阀

网友H:
这个不能做到的

网友I:
是一个输入点呢,还是输出点呢?
输入点就不用说了....
输出点就用继电器组成一个一键启停电路.....

网友J:
加中间继电器或者换阀。

网友K:
没点了吗?加个就好了

网友L:
同时通断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