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哪位大虾有关于变频器矢量控制电动、发电转换原理方面的文章给小弟提供几篇,多谢先!

网友A:
唉,看什么文章呀,应该去看教科书。《电机拖动原理》《交直流闭环控制系统》。都在讲电机的电动与发电的原理和实例。

楼主:
我没太搞清楚交流变频矢量控制3/2,2/3转换原理!发电时各分量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A:
我也不知道2/3或者3/2的转换原理。不过矢量控制的电流数学表达式是:
电机电流的平方 = 转矩分量的平方 + 励磁电流的平方

楼主:
是不是把交流电机通过数学运算转化成直流电机模型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