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换新伺服电机后,同型号的,在加负载后电机力度不够,请问各位高人,如何在伺服驱动器里设置这方面的参数,

网友A:
你的伺服器用的是什么工作模式

网友B: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降低转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