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在装完三菱编程软件后。新建工程输入LDX000按回车键就出现一个提示框。显示指令帮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是电脑程序问题,还是编程软件的问题。要怎么处理才可以。谢

网友A:
1、你敢把照片拍的再糊涂一点吗?
2、LDX000你让编程软件如何知道,到底是LD指令还是LDX,或者是LDX0或者是LDX00,亦或是LDX000?
指令然后空格,接着输入操作数,你需要细细品尝其中的味道。
LD X000才是正确的输入方式。
以上仅表示个人意见。

网友B:
图片显然是没有对焦拍的;

网友C:
可以用屏幕截图的,在QQ打开的状态下,同时按下CTRL ALT A三个键可以接局部的图
在编程软件中用鼠标点下要写的位置,键盘直接输入 LD X0回车就可以

网友D:
不是问题的问题 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搞错了。我以前使用欧姆龙的。以为三菱也是直接输入。非常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