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各位师傅你们好,本人是个菜鸟,最近遇到了一个难题,希望师傅们帮忙分析下原因?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好多电机都是自动控制的,也就是,电脑上能操作,最近每天都出现同一种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只要接到PLC里面的设备都关不掉,电脑上也不能操作启动停止。有时开启一个设备,另一台设备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也自动运行起来,停止按钮都无法让它们停止,刚开始我还把启动按钮里面的线拆掉,以为就可以了,可是只要一装上去就又运行,我都无语,后来以为开关不好,可是开关测量也是好的,后来实在想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只有拔掉其中运行的一个继电器,在装上去,设备就可以停掉了,请问下师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这电气是这样的,电源通过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然后到PLC在到电脑控制,也就是说面板上两个按钮可以控制,电脑上也可以操作,现在无缘无故出现这个原因,都不知道从何处下手,麻烦师傅们为小弟分担了

网友A:
操作是在电脑上操作吧,电脑与PLC连接,PLC再与变频器通讯
像你说的这个现象,90%是电脑与PLC之间有问题了,优化一下吧

网友B:
呵呵,要么通讯问题,要么线路问题哦!才看是什么东西给变频器信号的啊,和按钮没关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干扰,一种无信号。一步步查,不难的啊。PLC就是控制送出输出信号,看PLC输出就很容易查出的啊。兄弟不要急啊,不要很深的基础,只需电工常识就可以查出的啊

网友B:
看PLC输出运行信号找得到吧,看那个输出信号灯亮不,亮就查看程序,不亮就有可能你线路哪里串了一个继电器线圈电压。慢慢查

网友C:
先查线路,线路无问题再查PLC程序,都无问题,看看是不是变频器干扰问题。查线路的话,变频器接收到的开泵,停泵信号是直接从PLC过来的还是中间加了继电器,查面板按钮输入PLC信号有无,检查线路。看看上位机和按钮的控制程序是否合理。不然就差变频干扰继电器,PLC什么的。

网友D:
这样的现象是要好好查一下了,不然设备误动作很危险的

网友E:
既然是可以在电脑上和面板上控制,一般就存在两者控制的转换问题,所以可分开来控制检查;在电脑控制时,进行启停操作,观察PLC上输出点(Q)上的变化,来确定PLC有无输出,如果没有,可确定通讯或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有变化,就可继续往下查,看继电器有没有变化,有来确定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F:
看说明估计是开关量控制,线路长的话是感应电问题了。

楼主:
各位师傅,今天我试了下,电脑上有几个键都不行,但是我把plc电源重新启动了一下,通讯线也紧了下,电脑上有几个还是不能操作,像死机一样,没有动静,嗯,由于没有图纸,只能一步步查了,希望师傅们在多提点建议,帮我分析下,今天还好没有出现情况,不过这个问题解决不掉,心里感觉总有压力,希望师傅们在帮帮忙,教教小弟

网友G:
要看PLC输出控制什么元件,一般那个元件是跟启动按钮并联的,所以每次都相当于直通了,把启动按钮短接了

网友H:
电脑跟死机了似的,是不是光纤断了呀?

网友I:
很有可能是自动运行的,有条件的,一台电动机运行必须另一台也运行,在PLC程序里设定好的,没有手动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已经好了,是通讯线断了,重新处理了下就好了

网友J(2012-03-03):
PLC到现场的连接线屏蔽情况怎么样,有很大的可能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K:
想办法让继电器不用动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