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井里的水泵最近水量一会大一会小,而且电线很热。闸刀开关都热的烫手。
目前找不出泵哪里坏了,我想用按钮开关和接触器还有热继电器来做个开关。
新手:大家帮我看看这么接对吗?
谢谢。

接触器的线圈是220V的,井里的水泵也是220V的。那个热继电器我选择多少安的最好呢?

网友A:
发个图
        你看这个图

网友B:
220V的电机电流一般是功率的4.5倍就是而定电流了,热继电器一般设置在105%----115%左右额定电流

网友C:
2楼这个图还是挺实用的,一目了然

网友D:
还是要多看些书

网友E:
看水泵铭牌选电气元件型号,比如线,接触器,空开!

楼主:
今天去换了个新水泵,泵体上写着电压220V,功率0.6KW,电流4.5A。

热继电器可以用在单相电上吗?

网友F:
水泵的泵叶松动或磨损了,电机的电流超了吗?

网友A:
不一定啊,看机械犯卡不,绕组接地不。就过电流了。

网友G:
热继电器应该串联--主触头

网友H:
呵呵 这个热不是你接线的问题 是水泵的问题,二楼的图是不错,呵呵感觉选配的电气太古董了

网友I:
可以啊,电流整定值比额定电流稍大即可,

网友J:
我看只要空开选的合适,热继不需要,

楼主(2012-12-13):
这个是不需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