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有480kvar低压电容补偿,需要分级补偿,怎么样分级补偿更科学?有的设计院设计分12级,是否太多了?

网友A:
每级40KVAR可以

网友B:
一个电容器就有30KVAR了,480KVAR分12路没有问题的哦。要用专用的电容切换接触器CJ19系列

网友C:
现在的补偿电容器多为30KVAR规格的,所以设计院将480KVAR分12路是正确的。每回路的容量太大,会使停-送操作频繁,对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利。

楼主:
CJ19系列接触器比平常的接触器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