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是普通的接触器?还是专用接触器?还是真空接触器?低压有真空接触器吗?

网友A:
专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接触器

和普通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专用接触器,上面自带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
低压切换有用真空接触器的吗?

网友C:
请注意图片中红色标出的部分,你就知道特殊在哪里了。

网友D:
有专用可控硅组件做电容投切。采用电容投切专用接触器,有投入电容限流功能。在接触器得电吸合时,辅助触头先闭合,电源通过电阻与送到电容器,限制充电电流,电阻就是接触器上的6根线。然后是主触头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可控硅组件做电容投切。采用电容投切专用接触器,有投入电容限流功能。在接触器得电吸合时,辅助触头先闭合,电源通过电阻与送到电容器,限制充电电流,电阻就是接触器上的6根线。然后是主触头闭合。

可控硅的散热问题不好解决吧

网友D(2011-08-24):
因为可控硅的电流不大,自然冷却就可以了。现在可控硅的补偿柜都成标配了,很少有用接触器的了。

楼主:
专用可控硅组件做电容投切比专用接触器价格贵多少?

网友D:
做电气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可靠性和长期工作的经济性,初投资在其次。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当然不排出有鼠目寸光的决策者,而且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