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size=4]请问,CP1E 0.00~0.11 与 1.00~1.11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我用梯形图做的时候,有时对1.00发1,它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当我用0.11替换1.00时,发现是可以实现的。
求教各位高手原因。

网友A:
呵呵;你的PLC是多少点的;
如果是20点,不带扩展,那么1。00就是当中间继电器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PLC是多少点的;
如果是20点,不带扩展,那么1。00就是当中间继电器使用了;

谢谢你!
我还没连到PLC上,现在只是在软件上画PLC。看了下,刚刚选的是E20的,现在换了E40的了。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
这个不是要重新编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PLC是多少点的;
 如果是20点,不带扩展,那么1。00就是当中间继电器使用了;

谢谢你!
我还没连到PLC上,现在只是在软件上画PLC。看了下,刚刚选的是E20的,现在换了E40的了。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
这个不是要重新编吧

额。。。我重新打开了一下,现在好了。也没有出现一开始的情况了。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是扩展辅助触点的数量、完成一些逻辑功能、或因为触点容量不够大,那为什么不能跟之前的输入点一样使用呢?

网友A:
呵呵;E20输入点只有0。00~0。11
出现上面的错误,把PLC型号改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E20输入点只有0。00~0。11
出现上面的错误,把PLC型号改过来就行了;

恩~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E20输入点只有0。00~0。11
出现上面的错误,把PLC型号改过来就行了;

呵呵~~ 已经改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
我当时只用了仿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梯形图上手动输入的点,必须是,例如40点的,就是16输入,24输出里面的点。
如果是梯形图中,自动赋值的点,就可以超出这个范围?比如可以是200.00。

网友B:
如果是40点的CPU 那是24点输入点,16点输出点,
24点:0.00-0.11,1.00-1.11;
16点:100.0-100.7 101.0-101.7
其它点可为内部中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