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1-07-20):
就是输入的电压根据客户提供的测试机不同,输出的电压也不同,范围在5-24伏之间,图中的右边是接到PLC里面去了信号,主要是想办法驱动光偶。大家帮忙发表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图太了,大家要双击一下图才能看提清楚一点

网友A:
是说输入电压在5~24V之间时,光耦要有输出,PLC能够接收到信号吗?

网友B:
去电子市场找一个直流输入,小型如:2A,NPN输出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楼主说的5-24V什么意思?到底需要多少V来驱动光耦?

网友D:
4楼正解!

楼主:
输入的信号有5,12,24三种电压,不固定的,看客户的测试机返回的信号,这个信号只有1MS的接通时间,不要管PLC能不能收到信号,只要能驱动光偶就行了!

楼主:
想得太简单了吧?如果5V的电压那不是到了光偶那里只有很小的电压?无法驱动光偶的!

网友E:
光电藕合器的导通电流大概是10MA左右,两端的电压降差不多是1.5V,也就是说,不管它供电电压是多少,只要让光藕的阳极与阴极的电压差在1.5v,光藕就能够导通!可以用分压也可以用稳压!

网友F:
串2.2K电阻就行,5V时有1.5-2mA的电流,24V时有10mA的电流,光耦能可靠导通。

楼主:
也不知道行不行,改天买回来试一试看!

网友G:
电压范围太广,选件的时候要谨慎,否则在5V的时候能导通,24V的时候就超电压了,假如24V的时候能导通,5V的时候导通电流又不足了。

网友C:
不行就按啊12V算,前面加7812~!
7812的输入电压应该可以到35V吧~!

楼主:
是啊,所以这个要共用性还是有点难,看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