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L程序问题。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

楼主(2011-07-20):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正常。

楼主:
仿真后提示错误。那个单步。单周。连续哪里不应该和前面的连在一起的。现在是一仿真就会连在一起

网友A:
单步,单周,连续3个回路要想隔开应在单步回路窜入单周、连续非点,单周回路窜入单步、连续非点,连续回路窜入单步、单周非点,就可以隔离开各自回路。

网友B:
程序中这个是自动排列的,跟仿真没有关系。
如果报错请参考提示。
分支回路就像楼上所建议的可以加联锁条件,仿真有时候不一定正确,还是下载到PLC运行看实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