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问题??

楼主(2011-07-20):
现在厂里分租出来的地方,他装了一台22KW电机的破碎机,,这人也厉害,直接用空开硬起动。。
 现在我用一个20/80安的电表计量,,如果电机起动和停止工作时会不会把电表搞坏,,还是用个互感器好。。
以前的电工用了互感加加一个20/80的电表,,我现在想不用互感器,,问题大不。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B:
用互感器好啊。安全。

网友C:
你电表都用互感器了,不怕的  呵呵那人22KW直接启动,启动瞬间不影响你们厂用电吧

网友D:
节约材料的同时就有可能引发杯具!

网友E:
用电流互感器好,不会冲击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了互感器电表应该也把现在的20/80安电表也给换了吧??
  换个2.5/10安的可以吗??
互感器选多大的合适点,22KW,

网友B:
你用2.5|10的电表 。50|5的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