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1-07-20):
电机是18.5kw的 安装一台15kw的变频器,并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40A 的电抗器,用了两天,电抗器就发出很大的噪音,请问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变频器带动的负载是水泵

网友A:
这样用 负载大了 变频器受不了吧?国外的电气 电抗器都装在变频器上桩,什么你们接下桩啊

网友B:
电抗器发出很大噪声
1电抗器铁心松动,夹紧!
2变频器载波频率低

网友C:
电抗器有直流、输入、输出电抗器;
如果你的是输出电抗器没问题;
功率如果你选的是通电型,看参数能不能修改;
如果本身就是风机型,那选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抗器有直流、输入、输出电抗器;
如果你的是输出电抗器没问题;
功率如果你选的是通电型,看参数能不能修改;
如果本身就是风机型,那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