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我如何把一个三相电供电的一开两面各24只28w的日光灯改成两面分别开启的线路?并且三相仍然保持平衡。知道的请告知,谢谢!!!急急急!!!

网友A:
你要三相平衡,到日光灯必须是三相四线,然后均匀搭接日光灯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可以上个简图吗?

网友C:
用2个3极空开分别控制一面日光灯,每个空开的每一相接8盏日光灯就行。保证开启每一面灯3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