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一个可调节的过流保护器,如何利用它在超过设定电流后自动反转,也就是说正转时超过设定电流自动反转,反转时超过设定电流自动正转!

网友A:
速度继电器?

楼主:
是电流继电器

网友B:
有用吗?干什么使啊?

网友C:
咨询下 奥克斯电梯,看看他们是怎么实现翻转的。

网友D:
电动卷帘门有这个电路。

网友E:
没用过,是跟继电器差不多么?如果差不多不就好做了

网友F: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G:
控制上没问题,用在什么设备上倒是很好奇。

网友H:
电流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I:
你那东西想实现你要的功能 似乎不可能吧?那东西会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J:
用电流继电器的过流信号,作自动往复的翻转点

网友A:
那你的电机匹配还行吗?

网友K:
电梯门的伺服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 奥克斯电梯,看看他们是怎么实现翻转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梯门的伺服控制
我以前从事过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研发 和电梯门类似 那东西没你想像的那么简单

楼主:
用电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达到这个效果总感觉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上没问题,用在什么设备上倒是很好奇。
有电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达到这个效果好像有点困难呀!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思路蛮科幻的。

网友M:
能做到但线路复杂。

网友N:
用单片机能实现

网友O:
控制简单,有求QQ我,532995624

网友P:
把标准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图里的正、反转启动按钮,换成你那个可调节的过流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引用 网友P:
把标准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图里的正、反转启动按钮,换成你那个可调节的过流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就行了。
这样控制的话,只能控制一个方向运行,因为用过流保护器辅助控制,肯定是一个方向先运行,过流后再反向,无法满足两个方向都能控制,比如先启动正转也可以先启动反转,因为这个有利于调试中!

网友Q(2012-02-02):
引用 网友P:
把标准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图里的正、反转启动按钮,换成你那个可调节的过流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就行了。
不知道这种控制用于什么系统中,不过单纯只是从电路能否可行来说,这种接法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想实现像电梯门那样,应该没有想像的那样简单!

网友R:
这个很简单哦,首先要有一个能检测电流的装置,可以用综合电流保护器,过电流后立马有个闭合信号,然后这个信号给步进继电器,步进继电器动作就开始反转,然后到另外一边电流又过流了,又给步进继电器一个信号,步进继电器动作一次,开始正转,周而复始,没有问题的。最关键是步进继电器,就是三菱plc里面的alt指令。不过省去上升沿下降沿了。

网友S(2012-03-08):
用两个电流继电器不就很简单了?一个启动正向,一个启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