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现有一个过滤罐,有7个阀门,另外还有一台水泵与风机,总共输入点共计25个,输出点共计16个,且输入输出均为24VDC,大侠们给我讲讲这个系统的设计与选型吧,我初学不太懂,谢谢了先,另外单片机控制这些阀门还需要与触摸屏或远端的计算机进行通讯,请大家指教一下吧
罐子的控制流程无非就是按照步序打开各个阀门,启动风机水泵等,这个软程序很好做。我要问的是硬件电路的设计部分???
1.阀门的控制是通过24VDC继电器控制的,阀门的反馈点也是24VDC,怎么与单片机的I/O实现结合?
2.我的系统点不少,如果是32点接口的单片机I/O口不够怎么办? 其实我想不管I/O口多少,如果能扩展出来一个I/O接口模块就好了,怎么做呢? 像PLC,它的CPU是不带I/O接口的,有很多扩展模块供设备接I/O点,单片机要想这样扩展怎么做?

网友A:
输入输出光耦隔离;电路参考PLC电路;
单片机IO不够,可用HC245扩展输入,HC573扩展输出;
输入25:扩展:3片HC245(使用11个IO:8个数据线 3个片选)扩展输入口24个;
       直接输入:用P3.2当直接输入;
输出16点:扩展:2片HC245(10个IO:8个数据线 2个片选)扩展16个输出;
串口/RS485:3个IO;
24C02储存:2个IO;
运行指示灯:1个IO;

上面用了28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