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问题

楼主(2011-07-21):
变压器电压指示表的电压是400伏,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是390伏,在设备上量是370伏,请问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A:
设备离变压器有一段距离吧,设备处电压略微偏低。

网友B:
非常正常

网友C:
有压降是正常的,主要看你的线路有多长。5%的压降

网友D:
应该是导线压降造成的!而且,仪表检测也有误差的!

网友E:
导线压降造成的!而且,仪表检测也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