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小弟我是个电子盲,对这些一窍不通,特上来找师傅们帮下忙,上面这个图是怎么个接法, 这图是不是需要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和个三极管啊?最好可以详细说下这几个元件如何接,哪个跟哪个串联和并联。谢了哈

网友A:
这是简单的放大电路

网友B:
这是一个延时接通电路,通电后5V通过68K电阻对电容充电,当基极电压上升到一定电压时,9013导通,通过1N4148给出高电位信号,触发开机。200K电阻作用是保证9013可靠工作,防止误导通。

网友C:
3楼的老师回答的赞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延时接通电路,通电后5V通过68K电阻对电容充电,当基极电压上升到一定电压时,9013导通,通过1N4148给出高电位信号,触发开机。200K电阻作用是保证9013可靠工作,防止误导通。

朋友! 您说反了。
刚给电源时电容相当短路,由68K+220K分压,220K上分得三极管足够的导通电压而导通,输出一个3.6V的正电位,系统开机。
220k上分得的电压以0.000220*(68k+220k)的时间常数下降,达到三极管的截止电压时,输出信号断开,如果系统有个保持电路,则系统继续工作,如果系统没有保持电路,则成了点动功能。
该电路叫射极跟随器,它没有放大功能,只是起到复制射极信号的作用。

网友E:
5楼的兄弟说的对,3楼的误导了大家。

楼主:
看了师傅们的回答,算是了解一点了,不过你们得教我怎么接这电路图啊,我看不懂啊,比如说在5V电压那里牵条线出来,先接什么元件,然后再接什么元件,无件如何接法,比如说电阻是接电容的负极啊还是接正极,还有接到二极管的,哪个元件接正极哪个元件接负极之类的

网友F:
楼主,这个是相当相当简单的电子线路,如果你对这个一点都不懂,那么再这里说你也看不明白,找你身边一个高中物理学得好的学生教教你什么焊接吧

网友G:
明显的微分电路,220K电阻和电容交换才是3楼说的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