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刚刚接触PLC
不知道如何下手
只懂得皮毛
哪位大虾能帮我画一下这个梯形图吗
是两个风机控制KM1 KM2
升温开关延时断风机KT1
温度控制一个燃烧机KM3
ST1是温度保护
ST2是温度控制
我只会画个皮毛
不知道对不对
哪位大虾帮忙画个 三菱的最好
可以高手指教吗

各位帮帮忙了
帮我画一个
拜托你们了
可以吗

楼主:
不怎么懂 我也画了一个 不知道正确的梯形图怎么画的 麻烦高手了

网友A:
先理解该电路图的控制原理;理出用PLC控制时,PLC的I/O点分配,然后开始试编程序。
可以对照电路图编制程序,也可以根据控制要求编制程序。
编程时,可从了解所用指令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理解该电路图的控制原理;理出用PLC控制时,PLC的I/O点分配,然后开始试编程序。
可以对照电路图编制程序,也可以根据控制要求编制程序。
编程时,可从了解所用指令开始。

刚接触 不怎么绘画 那位大侠画张图参考一下
可以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画了一个”,则你可以把你画的贴出来、或者把思路说出来;还有,用的是哪种PLC。
我也没画过这种设备的梯形图,会不会画,还不一定;
我对PLC,则只记得FX的简单逻辑控制了。

网友B:
两个自锁+运行停止指示灯
都是逻辑电路,了解点就能画出来了

网友C:
就是个温度控制带个延时断两个接触器,很简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PLC
不知道如何下手
只懂得皮毛
哪位大虾能帮我画一下这个梯形图吗
是两个风机控制
升温开关延时断风机
温度控制一个电磁阀
我只会画个皮毛
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高手指教吗
你把电路图顺时针旋转90度,再反一下看看,是不是像梯形图

网友E:
这个你要用什么PL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用什么PLC呢?
三菱的也可以
哪位大哥帮忙画一个
指点一下
可以不?
拜托了
急用啊

网友F:
你自己画了吗?

网友G: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7楼正解
一样吗
我只懂点皮毛
不明白

网友H: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适合所有的根据继电器改造系统:
1.按钮分配为I点,接触器的线圈和触点都分配为Q点;
2.对每个线圈从上至下写出控制点电路图,到别的线圈分支的舍去;
3.每个线圈对应一段梯形图;

总之,对于此仅仅存在按钮,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电路,每个线圈分别编写程序即可。
在进一步说,对于任何的逻辑控制电路,编程序时都可以这么编。每一步都只考虑自己的条件,别考虑其他。

网友I:
我来画,加Q364143717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7楼正解
一样吗
我只懂点皮毛
不明白
对于与门外汉,听起来好累
还是不怎么明白
但还是谢谢你
只能慢慢体会了
可以帮我画一下
说明一下
我就一目了然了
不知道阁下可否

网友J:
简单的事情要自己做的,按7楼的意思做就行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K:
不知这电路KM3是用作控制什么的?电路控制是如何工作的?楼主能不能把电路思路说一下

网友L:
plc
楼主要是说谁帮忙画一下,付多少钱,估计加你QQ与帮忙画的人会很多。不然没人会这么空帮你把梯形图画好再传上来。。做工控的人好象都很忙,,

网友M:
就是吧图纸逆向旋转90度,就变成了PLC程序。

网友M:
差点误人子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这电路KM3是用作控制什么的?电路控制是如何工作的?楼主能不能把电路思路说一下
KM3是燃烧机的线圈。就是一个设备,需要两台风机启动,升温开关打开控制一个燃烧机工作,温度有两个,一个保护,一个控制。升温开关关闭,风机自动延时10-15分钟关闭,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差点误人子弟呀!
谢谢兄台指点
这个图就是那边转换过来的
感觉太复杂
可能用按钮控制的,只能那么画
我想再画梯形图时
可以在简单点吗
我想实际上画梯形图不需要那么复杂吧
应该可一简单点的吧
程序需要触摸品上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差点误人子弟呀!
小弟不才
再画梯形图时
我画了继电器图
当我需要转换成梯形图时
就按照继电器图转换过来
因为我们设备需要控制这种形式的风机、水泵几十台
我需要通过触摸品控制这些程序
我想在画梯形图时也是按照这个画吗
可以在简单些吗?
请大虾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