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开爆炸原因

楼主(2011-07-21):
有一250A的电源空开,下面接有8路接触器,控制小电机和水泵,正常运转时电流在60A左右,但有一天250A空开爆炸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操作工反应有一相发热,运转一段时间跳闸,空开外壳发热,但检测电流三相平衡,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250A电源空开跟那8个接触器之间没有空开了吗?一般来讲每一路要有单独的空开吧

网友B:
电流在60A左右,空开外壳发热,检测电流三相平衡,是不是空开质量有问题

网友C:
你看有没有接触虚的。

网友D:
250A的开关 过60A就发热,100%你端子没有压好才发热的

网友E:
端子没有压好才发热的

楼主:
经检测上口电源线是铝线但线鼻子是铜开口的,而且发紫,后改为铜铝的,到现在没有过

网友F:
明显是开关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开关没问题的,就是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上口电源虚接了,怎么会造成下面的空开跳闸,而上级不跳呢

网友G:
空开跳是电流大了,电流大了就会热保护,线虚会产生热,这样就热保护了,不管是空开上口还是下口。

网友H:
应该用铜铝接头,压钳压,就没事的。

网友I:
配盘不规范,建议给每个或两个接触器单配空开,确保安全

网友J:
压线一定要规范,我们有个项目就是因为压线的原因导致施耐德的空开和西门子的接触器烧毁。

网友K:
你是用钳表检测的,还是上面有电流表,会不会是表有问题。

网友L:
有可能短路的问题
看看那里有没有线绝缘损坏了的

网友M:
铜和铝接触不好,加上压线没压紧就产生过热

网友N:
接触不好

网友O:
各位,人家已解决了

网友P:
肯定是虚接,要是开关质量问题
两个都内样,你还是换个厂家的开关吧

网友Q:
要注意一下空开的分断电流,尽量选大一点,爆炸多是跳闸时无法分断短路电流引起相间击穿!主要原因肯定是下面电路不合理

网友R:
是不是有单项电机

网友S(2012-10-02):
引用 楼主:
经检测上口电源线是铝线但线鼻子是铜开口的,而且发紫,后改为铜铝的,到现在没有过
估计铜铝接触面化学反应产生接触电阻发热。发热量较大开关内的热磁保护动作

网友T:
他们说的都可能跳闸,可是你说的是爆炸。我遇到过,是因为水泵用的变频器控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造成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你看有没有接触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