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小弟刚接触这行,请问各位高手,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师傅了。维伦mt500中如何加如自己做的图片

网友A:
图片格式正确了 就可以了

网友B:
打开EB500软件,点图库,再点调用位图库,点添加位图库,点添加位图,选中您的图片,再点打开,即可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