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请问接触器的自锁是什么原理?如何实现,谢谢!最好画个图,哈哈!

网友A:
多看看电工基础知识书 你会明白的

网友B:
就是自己的常开给自己的线圈供电

网友C:
看一下初中物理,初二那本,这个你都搞不清楚,⊙﹏⊙b汗啊

网友D:
楼上的图就很明白了,多看点书。就知道了。

网友E:
你是搞电子的吧,电气元件接触的和我们不太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自锁就是电机连续工作,电路显示启动按钮(QA)的常开触点与交流接触器(C)的辅助常开触点并联,即是自锁,自锁也叫自保。自锁具有失压保护功能。

按下开关,接触器线圈吸和了,同时KM1常开触点闭合;松开开关,开关复位,但是因为KM1常开点闭合,线圈会继续得电保持吸和状态。,这就叫自保电路。

网友H:
百度一下,这个问题太多人回答了

网友I:
如果不明白最好问身边的电工,看文字的解说毕竟不如现场演示或视频的解说,搜一下视频

网友J:
这个是最基本的 书上都有

网友K:
自锁是什么?晕哦,搞电的应该都知道什么叫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