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LDP与PLS的不同处

网友A:
其实也没不同。

PLS只是通过一个线圈过渡,LDP只不过是用了内部变量而已。

但是对于PLC来说会有些不同,因为只有从FX2N开始才支持到了LDP这种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早先的机型并不支持,因此为了保留与早先机型的兼容性,该指令被一直沿用。

以上仅代表个人见解。

网友B:
ldp  x0   out  m0
与LD X0  PLS M0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C:
差不多一样

网友D:
   先有PLS指令,后来因使用的方便、而有的机型增加了LDP指令。
   两者使用原理相同,应用时有的场合略有区别;LDP指令是(对应元件接通后)第一次执行到该指令时起作用,而不是该元件接通瞬间就一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