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HITECH屏怎么做配方

楼主(2011-07-22):
如图,如果我做不同产品,用不同数据,做每套产品数据都要保存起来,以后用的时候再调出来用。产品编号要有字母也就是保存配芳要用文数字输入,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但不是用配方,而是用PLC地址指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