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

楼主(2011-07-22):
220v路灯线被车挂断,断开空开接线的时候,无意发现两根线------断开的火线  跟零线碰到两电杆之间的固定拉线打火,用万用表测量两根线对固定拉线均ac  14v左右,固定拉线可以看做是接地线吧,等于是断开的火线跟零线对地14v,这个情况正常吗,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A:
你的路灯不是白炽灯吧,是节能灯的,可能是电路板上储存的电荷。

楼主:
高压汞灯................

网友B:
我的看法:火线和零线同时碰拉线且打火,首先是火-零通过拉线直接短路,其次是通过拉线对地又形成一个回路,所测得的AC14V,实际上是短路电流在零线上的压降。

楼主:
火线已断开..

网友C:
零线回路电流

网友D:
供电系统电流不平衡
引起电压飘移,出现零线对地电压不为零
才会有像你那样打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