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在一个编程手册上看到第一个程序,我很好奇,这个和第二个程序有啥区别呢?

网友A:
一个置位,一个点动
PLS,微分输出指令,x0从0到1时M0置1,但仅只维持一个周期
然后M0置位Y0

网友B:
一个置位,一个点动
看看手册

网友C:
第一个X0松开后,Y0保持输出,第二个X0松开后,Y0就没输出了,是点动

网友D:
第一个等同于LD  X0  SET  Y0;

楼主:
不好意思吗,刚没动脑筋,着实该打。楼上说法,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