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我有个10UF50V的电容,想给他自动放电,是不是要并接放电电阻才行,一般用的电阻是不是不能放电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电容要并接多大的电阻合适呢?求解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啊。。。不用考虑太多的 普通电阻就行 小电阻方的快,大电阻慢点

网友B:
在主回路上加个指示灯,两用

网友A:
楼上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