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7-22):
想做个简单的12伏稳压直流电源
现在用个一220V转15伏的变压器,和一组二极管桥堆,变压器20W左右
  应该加多大的滤波电容和稳压的二极管,还要加其它元件吗??
滤波电容有没有要求要多少V的???

网友A:
看负载要求

楼主:
一个音频的功放板,

网友B:
功率不大的话用7812吧。

网友C:
虽说音频功放对最高输入电压可以放稍宽  但交流15V整流滤波出来都20多伏了 应该是不能直接用了(会造成功放IC或功放管发热严重,输出失真 严重的还会损坏)
输入20多伏 就是电流小用7812也会严重发热 因为压差比较大了。
建议你用LM2596-12 输出电压12V 最大电流3A
发个我们用的DC/DC电源图给你吧 注意 这个图用在音频功放电源的时候应该在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瓷片电容,最好是多并几个 可以提高音质。输入直接接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21伏直流就可以了

唉 我今天就怎么这么好呢 都回答你这种无聊的问题了

楼主:
还想问问,50V2200微法和25V2200微法的电容有什么分别的

网友D:
呵呵5楼说的很清楚了 就你20W的变压器,AC15V输出最大电流也不过1.5A了,整流的话,懒得弄直接买个5A的整流桥好了,想要二极管也可以1N4007都够了,做音频电源的话,滤波电容大点没有关系啊,建议上25V4700uf的
两外你提到 (50V2200微法和25V2200微法的电容有什么分别的)其实它们的容量都是一样的,在它们耐压返回内工作两个效果一样,区别就是耐压和体积不一样,在一样容量下,耐压越高 电容的体积越大
呵呵我也是很喜欢DIY音响的,追求H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