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在实际应用中,怎么知道是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还是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谢谢

网友A:
外壳上就有说明了,看看外壳吧

楼主:
没人知道吗,呜呜。。。

网友B:
不是没人知道,而是这个问题网上可以找到。
绝对值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都有其唯一对应的编码~!
1、多圈与单圈不同只不过就是:单圈旋转过360度后编码又回到原点,而多圈的就是在单圈的基础上增加了圈数的编码,这样就增加了测量的量程。
2、具体在实际中是选用多圈的还是单圈的,主要还是要看具体量程的多少来选定~!

网友C: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中华工控网已有许多的资料,可上这个博客看看:http://blog.gkong.com/blog.asp?subjectid=4584&name=gemple

网友C:
关于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及选用单圈还是多圈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100931

网友D(2011-12-27):
绝对值的编码器,一般是单圈的,位数在16位以下的一般是单圈的,16位以上要做多圈

网友D(2012-04-03):
这也是由于编码器的外形尺寸限制了码盘的精度了,所以过了16位以上的一般多是多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