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7-22):
三相电的线电压为220v,频率为60HZ,那么它的相电压为多少?还望指出求解公式,谢谢

网友A:
去了解一下星型和角型接法吧。

网友B:
220/1.732=127V

网友C:
电机的接线方法不同,公式也不同

网友D:
哥们,看看电工基础吧,

楼主:
那我听别人说过小日本的三相220v电,相电压为110v,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2的关系而不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听别人说过小日本的三相220v电,相电压为110v,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2的关系而不是根号3的关系

按计算应是127V,小日本的是110V您就需要问小日本去了,国人那能知道。

网友F: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G:
估计楼主是看到小日本的变频器输出是220V三相。用到国产的星行电动机就要改三角而联想到的问题。

网友H:
哥们,电工基础太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哥们,电工基础太烂了

谢谢! 最好也能说说电工基础烂在什么地方,咱也跟着体会一下。

网友I:
哎,
菜鸟一般,
一般菜鸟。

我还需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