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们!
  可否告知一下如何测量可控硅以及原理?谢谢!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门极G与阴极K间,电阻值应该为10几欧到几十欧(各个厂家有不同)测量阴极K与阳极A间,应该是开路或无穷大,但实际测量时,一般大于500K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B:
单向晶闸管检测
可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挡测量任意两极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如果找到一对极的电阻为低阻值(100Ω~lkΩ),则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为阴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晶闸管共有3个PN结,我们可以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的大小来判别它的好坏。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或无穷大,表明控制极短路或断路;测量控制极(G)与阳极(A)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读数均应很大;
测量阳极(A)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都应很大。
4.双向晶闸管的极性识别
双向晶闸管有主电极1、主电极2和控制极,如果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两个主电极之间的电阻,读数应近似无穷大,而控制极与任一个主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读数只有几十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很容易通过测量电极之间电阻大小,识别出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而当黑表笔接主电极1。红表笔接控制极时所测得的正向电阻总是要比反向电阻小一些,据此我们也很容易通过测量电阻大小来识别主电极1和主电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