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S485 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2):
上图是台达PLC通过 R485 控制台达变频器的一段程序,第一次接触通讯问题,想请教一下变频器中的地址(H2102,H2000,H2001)是如何定义的。我在台达的官网上找了几本手册,但是没有找到如何定义,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A:
你还说你看了手册,应该没看吧,手册里面都有的,这个是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说你看了手册,应该没看吧,手册里面都有的,这个是地址。
我知道这个是地址,但是没找到在哪定义的,例子用的是VFD-M系列的变频器,楼上的老师能不能告诉我是哪本手册,我好找找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找了一本VFD-DD系列的手册找到了通讯地址的定义~!
但是不知道VFD-DD和VFD-M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从手册上看,如果要想启动变频器并使其正转,程序应该是 MODWR K1 H2000 H14
但是手册的例子中却是 MODWR K1 H2000 H12,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手册问题?

网友B:
h12=b10010 后3位010=2 含义:启动
第4,5位 01的意思:正转
jog的意思是点动
其实你只是把数据格式搞混了而已。具体可以看一下三菱的数据存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2=b10010 后3位010=2 含义:启动
第4,5位 01的意思:正转
jog的意思是点动
其实你只是把数据格式搞混了而已。具体可以看一下三菱的数据存储方法。
经您的讲解后我明白了,我已开始以为0、1、2、3表示的是00-03呢, 原来表示的是00-03位的具体数值~!谢谢~!

网友C(2011-09-15):
你查看变频器说明说就有了例如VFD-M等等系列都有

网友D:
您可参考手册:
VFD-B_manual_sc 说明:节能向量控制型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93A8D75D-76FB-4B97-B8D1-6B6338813610/SC/VFD-B_manual_sc.pdf
更多更新下载请访问:
中达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导航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Navigation.aspx
台达产品型录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型录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catalog.aspx?id=0
台达产品软件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软件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software.aspx
台达产品手册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手册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doc.aspx
台达产品配件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配件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accessorie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