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串口设定

楼主(2011-07-22):
我的电脑没有232C接口买了条USB转232的用,还算可以,有一点不好就是每次通讯时都要设定串口很不方便,谁知道可不可设定电脑默认串口为COM1,我现在的是COM7.谢谢

网友A:
一般都设定COM1了,有的设备就得必须是COM1,不然无法连接的

网友B:
先看一下COM1是不是已经显示使用中,如果没有,可以改成COM1;
如果已经使用了,就不能改了;

网友B:
如上图所示,显示使用中的号就不能改了;

网友C:
你的232转USB是针式的还是孔式的插头线?

网友B:
232转USB与USB转232是二码事;
USB转RS232现在都是9针的,以前是25孔的;

楼主:
还是版主说的好,谢谢

楼主(2011-10-12):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COM1是不是已经显示使用中,如果没有,可以改成COM1;
如果已经使用了,就不能改了;

请问版主此画面是在30软件里设置,还是电脑本串口设置?谢谢

网友B:
我晕;
这是你电脑属性,与PLC软件无关;
PLC通讯里设成与这里一样的COM号;

楼主:
明了,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