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那位大哥知道
第一次循环指令
常通指令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以及他门的意义
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A:
第一次循环指令:PLC从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常用于初始化一些变量。
常通指令:因为输出线圈不允许直接与母线链接,因此常通指令常用于替代常闭触点,用于需要直接与母线链接的线圈的过渡。

网友B:
第一次循环的脉冲信号用于程序中一些变量的初始化;
常通触点,按我的理解,是在调试程序时,可靠地接通或者断开某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