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请问热电阻与plc连接时需要哪些模块,做制冷设备需要温度,压力,电流的观察用人机界面需要哪些模块?小弟刚入道请指教!!

网友A:
需对应的热电阻模块,你用的PLC主机是什么??

网友B:
如果用人机做交互界面,那信号的采集多用PLC来采集,可以用温度采集模块,也可以用模拟量模块采集,
用模拟量模块时要注意信号的类型以及模块的设置,接线方式.
温度采集要看你用什么传感器,如果用PT的最好要加补偿线,不然就要在人机界面里加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