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我们b厂一个值班长因为他有一个电扇可能是轴承缺油,《因为轴承比较紧》每次开启都得手动盘一下扇叶。所以他拆开加了点油,但问题是装好之后电机就嗡嗡响了,怎么盘都一点效果没有。后来他找到我,我给他测了一下启动电容是好的,然后测量了电机的五根线《颜色分别是三档电阻红,白,蓝。串并联电容黑,黄》黑黄之间有电阻,黑黄分别与红白蓝有电阻,我想电机应该也没问题,轴承也装了几次,还是不转,过一会线圈发热,而且轴承也不是卡主,手盘转动很轻松,但就是启动不了,望有经验的老师傅指教!

网友A:
匝间短路?
好像是匝间短路,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B:
风扇有制动电容?喝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有制动电容?喝高了吧。
哥们!今天不是愚人节吧!貌似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匝间短路,我以前遇到过。
如果启动线圈短路,那么黄黑两线就不应该有电阻值,我想因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启动线圈有问题了,估计是匝间短路

网友D:
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E:
电机线圈的故障,可能是线圈线断路,也可能是匝间短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重换一个电机吧

网友F:
抽转子是不小心,碰坏了线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有制动电容?喝高了吧。
哥们!今天不是愚人节吧!貌似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吧。
我也不知道风扇里制动电容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有制动电容?喝高了吧。
哥们!今天不是愚人节吧!貌似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吧。
我也不知道风扇里制动电容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能模拟启动用.成三相电源,通过电容移相90度,产生启动力矩

网友G:
请您先百度一下制动的具体意思
【词语】:制动 【释义】:俗称“刹车”。使运行中的机车、车辆及其他运输工具或机械等停止或减低速度的动作。制动的一般原理是在机器的高速轴上固定一个轮或盘,在机座上安装与之相适应的闸瓦、带或盘,在外力作用下使之产生制动力矩。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用词不当而已,大家都知道你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叫启动电容或者移相电容估计大部分人都看得懂。也不全同意楼上仁兄,除了机械制动,电气设备的能耗制动,再生制动都要用到电气元件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纠正

网友H:
如果启动电容没问题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电机绕组在拆卸时被碰坏,断路或短路;
如果确实线圈是好的的话,那就是你组装电机时电机转子两端的垫片漏装或错装,造成转子间隙不对,很难启动。关于这点你启动风扇后你在用手捏住转子轴转动是否卡住或可以转动就知道了(当然没通电时转子是可以转动的)。
组装时转子前后垫片的间隙及外壳的四颗固定螺丝的松紧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I:
那叫起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启动电容没问题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电机绕组在拆卸时被碰坏,断路或短路;
如果确实线圈是好的的话,那就是你组装电机时电机转子两端的垫片漏装或错装,造成转子间隙不对,很难启动。关于这点你启动风扇后你在用手捏住转子轴转动是否卡住或可以转动就知道了(当然没通电时转子是可以转动的)。
组装时转子前后垫片的间隙及外壳的四颗固定螺丝的松紧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估计也是轴承间隙大,但我把轴承在得电的情况下来回抽拉《而且我也没看到里面有垫片啊》手盘轴承也不紧,没有一点转动力矩

网友J:
线圈问题,
一般电容坏手转下转子电机就会转起来的。
所以95%是线圈出现问题了

网友K:
你要是没有将两端的端盖调同心也会不转的

网友L:
21楼精辟分析,楼主出这样的帖子,估计线圈是好的,肯定是组装是偏心,不通电转得动,停电后因铁芯偏磁, 磁隙不均,造成转不动,调整一下就可。

网友M:
换电容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出谋划策,这两天我休息,明天上班,把各位工友的方法总结一下,再去试试,然后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N:
电风扇的单相电机功率小,所以启动转矩比较小。如果安装时有偏心,会造成磁力不平衡,而卡死。所以你重拆装电机,安装好后一定要用小木锤(或者是螺丝刀的柄)敲打下两边的端盖,转动下转子,再紧螺丝。这样就不会偏心。

网友O:
起动绕组坏了

网友P:
先用手转动转子看灵活不灵活,要是手转不动就是去缺i油,滴一些机油就行了,然后才查电气故障。一般都是缺i油转不动。

楼主:
很遗憾!宣布报废,小电机坏了,修了没价值了。

网友Q:
讨论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电机坏了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R:
你装好后,是否用手检查下转子的转动是不是很灵活,还是就是要是不灵活的话你用榔头的木柄轻轻敲打转子的轴,让其同心,再用手转动转子,看看是否灵活。

网友S:
你的电机拆后再装完是不是穿轴了造成转时卡转子,你把轴上的垫加上再试试。

网友T:
匝间短路了,或开路了 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