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有一水泵11KW电机,正常工作电流也就在20A左右,后来线路出现缺项,找到段点后接好,试车检测三相电流,原来没断的两相电流在60A了,断线的电流在100A左右,不久电机不远了,检测电机缺相烧毁,为什么电流会突然增加这么多?

网友A:
是不是缺相后,电机也不怎么好了!

网友B:
三项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C:
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D:
同意2楼说法。
  不知道再次启动的时候电机的声音怎么样???

网友E:
机械故障引发电流加大

网友F:
本来电机就已经缺相运行了,接好后也是不行的

网友G:
电机在缺相运行的时候是掉电了吗?要是这样的话 可能线圈已经烧坏了

网友H:
电动机在缺相时已经烧了。

网友I:
电机因缺相烧坏了绕组。使其中一相有匝间短路了。所以电流不平衡。

网友J:
你有没有加热保护哦 缺相电流应该很大的 也不能用舍

网友K:
同意10楼看法

网友L:
电机原来缺相受伤了,再接上不平衡的电。。。。所以容易问题

网友M:
电机因缺相烧坏了绕组。使其中一相有匝间短路了。所以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