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我用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电机是星接的,想改为单相交流电机用,如图所示
电容我用的是普通风扇用的运行电容,为4.75uf,220v,加的单相电压为AC220v,可接上去,电机根本就不转,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接线错误?or是我的电容用错了?or是我加的电压不对?请大大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电容小吧

网友B:
要是按照网上的改造方法,你的电容应该是小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3c761c65783e0912a2162a65.html

网友C:
电容太小;¡

网友D:
这不关电容的事。单相电机的电气角度是90度,而三相电机的角度是120度,你说可以改吗?

网友E:
星型接法100UF
角型150UF

网友F:
电容用10uf再并联一个100uf的启动电容,100uf的启动时用正常运转时断开,改后的功率0.5kw都不到,应该再把Y型接成三角型,这样功率达到1kw.农村里脱粒机就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按照网上的改造方法,你的电容应该是小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3c761c65783e0912a2162a65.html

网友G:
学习下了!
我以前也改过一台·
有公式计算的,可忘了,呵呵!
在这也像朋友们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