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1-07-24):
一台直流发电机碳刷打火,发现电机震动很大,怎么校转子动平衡?

网友A:
如果是原厂电机转子没修过的不一定要校平衡,转子匝间短路或整流子短路也会引起碳刷打火和转子震动的.

网友B:
转子平衡教正,是门高技术活,需要高精度设备。为什么德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如此精湛,经久耐用。高精度的动平衡教正,不无关系。

楼主:
如何判断转子匝间短路或整2流子短路?我的换向器没车过,轴承也还好,刷架也调校过,只是换向器不是很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你描述的情况要从以下逐级排除:
      直流电机火花大而且振动大:    1.查下轴承是否有问题?;  2.轴承与端盖套磨损是否松动; 3.刷架是否偏离中心线;  4. 如果是平衡问题在这里应该综合分析:a.转子配重块螺栓是否松动; 5.刷架弹簧压力不够,要进行调整; b.换向器是否上车床车过?  如果换向器车了比较多就要调整动平衡与静平衡。如果做平衡需要专用设备来调整动平衡与静平衡。

电机换向器长时间与碳刷接触使用磨损碳化,放到车床上车一刀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4楼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F:
放在车床上找好中心,车一刀 刮槽  打磨,组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