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测轴转速,怎么安装呀?

楼主(2011-07-24):
小弟近日碰上一桩麻烦事,一特种车辆,载有一柱塞泵,需测其转速。因有单独变速箱,柴油机转速不具备参考性。现基本设计为脉冲式,这样精确些,最高转速<500转/分。内部光电的旋转编码器也行,检磁信号的(霍尔)的也行。电气部分没有问题,现在愁的是如何安装。
此处渗油,车辆又在野外工作,条件很恶劣,污油、水、泥比较多,震动也大。现在选用什么检测设备,怎么安装,很郁闷。
如果选旋转编码器,还得加工齿轮,轴上的齿轮还得是2半的,编码器侧还得考虑弹性啮合。如果选霍尔,到是非接触的,磁铁要加工个安装箍子,但是怕油泥堵住探头。还请高人多多发表意见,指点一下。
附上轴图片和尺寸。

网友A:
磁性高速开关比较好,处理好水的问题就行。

网友B:
选用霍尔的话,在轴上钻一个小洞把磁铁用胶水粘上就好了,也可以用接近开关,把锁法兰的螺丝换个长一点就好了

楼主:
感谢楼上! 现在初步确定方案: 加长一个或一对螺栓(动平衡); 再加工一块钢片, 折成90度, 一面钻大孔, 用2个螺母紧住,另一面钻一小孔,安装磁铁. 底部平面平着焊上一角钢, 垂直面上钻2个眼. 再用角钢焊一三角架, 水平面与刚才的角钢用螺栓紧固; 垂直面安装霍尔.